无线数传电台请帮助

楼主(2005-10-17):
各位前辈好 请教各位,工程中需要监测一远程测点,距离在50公里左右,传输的数据有八个.实际的应用是远程测点通过传感器进串口,用另一串口接电台,无线传输,中心站电台接收后直接进计算机串口,组态软件是用mcgs.请各位帮忙推荐比较可靠的电台,谢谢.E-mail:zzhzhouou@163.com

网友A(2006-04-28):
可靠性如何?维护量大不大?

网友B:
50Km距离有点远.中间还不知道有什么障碍.只能用GPRS

网友C(2006-07-26):
50KM有点远了,如果中间还有障碍的话,用数传电台很难实现!推荐用GPRS模块!
有其他问题:欢迎交流MSN:cxjnwpu@hotmail.com

网友D:
深圳安美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为您提供最好的模块的,20mW可达1.5公里

网友E:
随着自动化软件的不断发展,标准也在同步发展。OPC基金会目前推出的OPC UA(Unified Architecture),是企业软件架构的一个全新方向。OPC UA提出了企业制造模型的统一对象和架构定义,利用了Web Service、XML、Dot NET等技术,是完全面向服务的架构 (SOA) 。与早期的OPC 规范相对比, OPC UA 提出了更多的新特点,如:支持复杂数据内置、增强的命名空间、跨平台(不再唯一依赖COM/DCOM)、支持大量通用服务功能等。 虽然OPC UA仍在不断完善中,三维力控在设计下一代PCAuto产品时已经充分考虑到该标准,并将在整个产品体系中融合该标准。对于多年来PCAuto在设计时一直遵循的体系开放性和分层结构来说,OPC UA无疑对PCAuto的产品开发战略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力控PCAuto的用户来说,将会是新技术应用的最大受益者。在新一代产品中,采用OPC UA标准的PCAuto将突破传统HMI架构、技术以及工程方法,大幅提高工程效率、可扩展性和可维护性,并适合于构建更大规模的应用系统,同时将提供更高的安全性和数据集成,支持真正的即插即用和全新的设备通讯。

网友F:
50公里!应该用什么波段呢?

网友G:
估计是电台通讯的极限了.现在好像只有400M频段可用

网友H(2006-09-01):
用大功率的数字电台+高增益的定向天线电测一下,如果不是在大都市,应该能够通信成功。

网友I(2011-11-30):
求助,两台日精ND250A数传电台(内置MD4800D调制解调器)用串口调试工具调试时,发射端TX/BUSY和DATA灯亮,接收端只有TX/BUSY灯亮,DATA不亮,请教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呀?

网友J:
以后涉及到远程传输考虑考虑捆绑我们的DATA-LINC

针对您选择最佳的数据传输产品以迎合独特的工业应用需求,DATA-LINC GROUP 给予卓越的技术支持,以及后续的支持。我们提供:

经过最严苛工业环境考验,被证实具有杰出的成效的广泛产品线。
协助您针对您的传输需求获得最佳的解决方案。
帮助您整合我们的调制解调器以及您新的或已存在的系统。
技术支持简化安装程序。
针对所有 DATA-LINC GROUP 产品使用者提供售后支持。
疑难排解亦包含在后续服务中。
任务
DATA-LINC GROUP 技术服务部门的目标有:

确保所有技术信息、网页信息是通用且准确的。
在一个工作天内回覆所有的信息以及电子邮件。
在上班时间能迅速地反应所有技术支持来电。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979-8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