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50变频器过流

楼主(2005-10-17):
ACS50变频器功率0.37kW,输出电流2.2A;带载电机的功率0.3kW,满载电流1.6A 负载特性为恒转矩负载(传送带),问题在于输送带空载运行时,变频器常 出现过流保护现象,有时候运行10几分钟跳一次,有时候运行1到2小时跳一次 哪位使过这个类型的变频器,帮忙分析一下阿!

网友A:
检查99组参数是否设定正确。 启动时间可以设长点,2202参数,可以15秒。 2601是否设为0,应该设成0。 2003可以稍微设大点。 请告诉你什么时候买的机器,软件版本号。3302参数

楼主:
您指的是ACS50中哪种型号? 我使用的是ACS50-01N-02A2-2系列 它的参数设置只有简单的DIP开关设定模拟量和开关量 今年9月份采购的,据说是欧洲生产的。

网友A:
SORRY,我看成ACS550了,ACS50我没做过。按经验来说,是不是负载有波动啊?延长加速时间看看。

网友B(2005-11-22):
将面板上的ACC/DEC旋钮往右(顺时针)旋一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