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马达的噪音

楼主(2005-10-17):
本人选购了一款简单变频控制板,用来控制门电机的运行,在运行中可以听到电机有明显的“吱吱吱”的声音,很刺耳,问了供应商,他们说提高变频器的开关频率就可以解决,原来开关频率为4k,现在达到12k多,问其原因,他们解释的很含糊,请问各位高人,这个原因该怎样解释较合理?谢谢了

网友A:
我也碰到过,和楼主一样没搞清楚根本原因。

网友B:
首先声明,本人并非厂家。电机有噪音很正常,因为变频器输出的不是纯粹的正弦波。另要注意:开关频率提高后,变频器容易发热。

网友C:
楼上"开关频率提高后,变频器容易发热"。是哪个牌子您能告诉我么?作了十年变频器第一次听说!

网友D:
下面引用由瞿世才在 2005-10-19 16:38:00 发表的内容: 楼上"开关频率提高后,变频器容易发热"。是哪个牌子您能告诉我么?作了十年变频器第一次听说! -------------------------------------------------------------------------------------------- 霍先生干了十年变频器都没听说过的事,今天要听两次了~~~变频器开关频率升高,意味着更高的dV/dT,在模块上产生更多的耗损,变频器发热量增大,过高的开关频率会造成变频器过载。但是,升高载波频率可以使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波形更平滑,是解决噪声过大有效手段,因此在两者之间因该找到一个折中点。 上边的说法是有依据的,是负责任的,是经过实践多次验证的。。。

网友C:
楼上:“过高的开关频率会造成变频器过载”这句话本意不错,应该说“载波频率升高,过载余量下降,输出波形更光滑”但是“变频器容易发热”这句话有问题,一般通用变频器载波频率最高大多在16K左右,当然也可能有高的,我不了解,因此在整个载波频率范围内,变频器的发热量都是在设计的允许的散热量内,不是用户应该考虑的问题!除非周围环境温度过高,但是这又与载波频率的高低无关!

网友E:
大家说得都正确。不要钻字眼,环温50度的封闭柜该考虑开关频率了吧?

网友D:
瞿兄不要见怪,不是抬你的杠,交流交流。。。

网友B:
其实,我也知道是载波频率,但看了原作者用了开关频率的说法,也就顺口就来了。

网友C:
变频新贵:我不会那么小的度量,真理越辩越明!谢谢您回复!有时间多交流!

网友F:
在相同负载情况下,不同的载波频率会使变频器模块发热量不同,载波频率越高,模块产生的热量就越高,尽管高载波可以使电机静音,但此时变频器产生的谐波干扰也大,所以在使用变频器时也绝不是载波频率越高越好,要综合考虑工况.一般小功率的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上限可以到16K,功率越大,载波频率的上限就越低,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网友C:
没错,但是在作逆变电源行业希望载波频率越高越好,15K与16K相比就差的不是一点,差远了!

网友G(2009-11-17):
俺说两句:俺用的安川1000变频器和上海森力马5.5电机,就有噪音!请教高人指教开关频率多大合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