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找一个四路十二位电压输出的DA转换器

楼主(2005-10-17):
想找一个四路十二位电压输出的DA转换器,哪位前辈知道请不吝告知,谢谢!!!!

网友A:
是用PLC上面还是哪里?

网友B:
用DELTA的PLC模块就行,支持485通讯

楼主:
是用在微机与驱动器之间,现在在做一块两者之间有些信号转换及接口功能的板卡

网友C:
请到 http://www.analog.com/zh/index.html 查寻资料,保证有你要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