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相交流电机电流怎样估算

楼主(2005-10-17):
我要为一台2.5KW交流单相电机选择接触器,手头没有该电机的参数,我想估算一下该如何选呢?帮帮忙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单相交流电机估算,功率x5左右,我感觉选用20a较好。

网友B:
你的问题看起来简单,但很有意思: 首先,2。5KW电机很少见,一般是2。2KW,往上就是3KW,往下是1。5KW。通常,2。2KW以下的电机可以做成单相运行,功率再大就使用三相运行。实际使用中,2。2KW电机使用10A接触器,3KW的要用20A的,你的电机恰好在两者之间,又是单相运行的,建议选20A的。

网友C:
2.5KW的电机也很常见。选择12A就可以了,比如施耐德LC1-D1201。

网友D:
TO 电笔:我记的单相的好象是*6~~~~我也不知是不是我记错了还是记对了!!!

网友E:
用最小的10A的就可以.只控制火线.接触器三相并联用.还不浪费.好象没有2极的接触器.

网友F:
不管单相还是三相都可用公式计算出 电流=功率除以电压再乘0.76即可算出

网友G:
楼上的:单相电机不能这么算的.

网友H:
*5*6取得都是一个近似值,差不多够用就行了

网友I:
至少15A,笨蛋

网友D:
晕倒~~楼上的那位~~你怎么这么说人家的拉!!大家本来就是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J(2010-05-25):
单相电机在哪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