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opc server时提示“没有发现此指定对象的导出者”。是不是注册有问题

楼主(2005-10-17):
(无正文)

网友A(2018-01-18):
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啊,有没有人能解答下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只是应用opc软件,如果是opc已经连接上了,但是添加组时提示如上报错,用的是Martikonopc的话,只需要把添加组的方式改成同步传输即可,因为你客户端的dcom没有设置好,添加组时服务端没有办法反向建立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