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USB接口的数据采集卡吧!

楼主(2005-10-17):
我把我们的要求简单描述一下,请高手帮忙推荐几款产品,最好能把它们的详细的技术资料传给我一份,谢谢! 我们需要一款数据采集卡 1)要求最低采样率为100k,采样精度不低于10位; 2)由于上位机软件我们已经决定采用NI公司的LabVIEW,所以采集卡一定要能和LabVIEW配合,如果存在bug,也请及时告诉我; 3)我们想和笔记本计算机直接连接,所以考虑需要USB接口的采集卡; 4)我们最少需要A/D转换4路采集信号 以上是我们的基本要求,请高手推荐几款采集卡。 下面再请教几个相关问题,如果我们购买了您公司的采集卡,是不是还需要购买相应的传输线? 我们使用的传感器现有为两类:振动传感器和音频传感器,两类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特性为: a 音频传感器:精度为30mv/pa,动态范围大于130dB,电压型输出+-2.0V b 振动传感器:精度为100 mV/g,动态范围±50g,电压型输出+-5.0V 针对这两类信号,DAQ设备与传感器之间调理模块是否必要选取? 谢谢!!

网友A:
见 http://www.gongkong.com/info/include/155359.asp

网友B:
见 http://www.gongkong.com/info/include/155359.asp 【买】DigiCypress  USB接口模块 到底是【买】还是【卖】?

网友A:
其实是‘卖’

网友C:
其实可以考虑用个RS485/USB的转换模块,这样你的选择余地可以大很多。

网友D:
可以用阿尔泰的usb采集卡,我粗略看了一下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你可以打个电话详细问问. 电话??...010-64867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