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个按钮启动停止设备

楼主(2005-10-17):
不用定时器,只有一个外部按钮输入点,一个外部电机控制点,另外加3个内部位(M0.0,M0.1,M0.2),如何实现:按下按钮,电机启动,再按下按钮电机停止,如此循环。

楼主:
怎么没有人来试一试呢?这可是西门子入门考试的题哦!!!

网友A:
知道啊 你很急要吗?

网友A:
输入Q0.0!--I0.0---M0.1!----输出Q0.0R和M0.0 输入Q0.0---I0.0---M0.0!----输出Q0.0S和M0.1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就这水平了 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A:
楼上部不对

网友B:
原来楼主在当主考官呀! 用上升沿微分,以前的贴子都有了。

网友C:
老五※ 的是一个通用程序,我没有S7-200,用EasyPRO1 SPLC试了一下,可以。

网友D:
上边的程序会出现一个竞争风险的问题不建议使用. 还是用上升/下降沿比较好

网友E:
呵呵这是通用程序你知道吗? 这段程序基本上在每一本编程手册上都能看到,不知道楼上的你时候看到过 这是花你要是看的时候还要加的绿页的。 无语

网友F:
to:老五 你的程序不太好,虽然书上是这么 写的,但是实际上不实用,不信你就试试。 用一个上升沿就可以,或者买一个带自锁功能的按钮就ok了。呵呵

网友E:
你懂什么叫通用吗? 如果你要实际使用还要加进具体的保护 比如:按钮抖动,可以利用脉冲 在告诉你使用自锁按纽的缺点: 第一一个自复位的按纽比一个自锁按纽便宜 第二用自锁按纽中间断电对于自启动保护要复杂一点,对于安全不利 对于控制电机来说

网友G:
我也试一试: 首先利用上升延指令(或者编一个上升延): A I 0.0 FP M0.0 上升延指令 = M0.1 M0.1仅在一个执行周期内为1 或者: A I0.0 AN M0.0 = M0.1 A M0.1 S M0.0 AN I0.0 R M0.0 然后用置复位指令: A M0.1 AN Q0.0 = M0.2 A M0.2 S Q0.0 在第一个M0.1=1的执行周期内,M0.2=1,置位Q0.0,保证Q0.0不能复位。 A M0.1 AN M0.2 A Q0.0 R Q0.0 在第二个M0.1=1的执行周期内,M0.2=0,使Q0.0能复位。

网友D:
不好意思你要说在再你说的程序上加别的东西我没有话说的.. 不过你当时就给了个程序, 还有通用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 不知道上升/下降沿还怕按扭抖动.. 我知道楼上的程序有的时候会出现不运行不相信的换你可以拿300的314的PLC试试看 对于保护我们可以是软件保护也可以是外部硬件保护.我一般两个都要用.. 我是菜鸟希望和大家多多学习

网友H:
这么简单还来问,买个自锁按钮不就得了~~~~~~~~~~~.

网友I:
就考这个!加个翻转指令不好么?

网友J:
采用脉冲翻转指令.

网友K:
看看这个 LD I0.0 AN M0.1 = M0.0 LD I0.0 = M0.1 LD M0.0 A Q0.0 = M0.2 LD M0.0 O Q0.0 AN M0.2 = Q0.0

网友K:
这是我考学员的题呀! 主要是要了解PLC的扫描工作方式! 其实单键起停有好多方式 大家考虑一下 sjnaoh@126.com

网友L:
用一个计数器和一个存储器,累加复位,累加数字大于等于2就复位,然后去触发M,我觉得这样也蛮简单的呀,

网友M:
plc的脉冲继电器功能块PLR用于电机启动停止单按钮控制,触发TRG可使输出接通和断开,Q实现翻转,紧急情况下由R复位达到紧急停车目的,R优先级于TRG.

网友E:
你们都没有看题

网友N:
哈哈,还是keyplc的方式牛X一点。谁吃饱了撑的怎么着,工程上谁还没事情找事情啊。这句话似乎有悖钻研技术的精神。呵呵

网友O:
我用三菱的指令:X0 输入 Y0 输出 方法一:用翻转指令FNC66 LD X0 ALTP Y0 方法二:用计数器 LD X0 OUT C0 K2 LDP X0 OR Y0 ANI C0 OUT Y0 LD C0 RST C0 方法三:分析实际 LDP X0 AND Y0 OUT M0 LDP X0 ANI Y0 OR Y0 ANI M0 OUT Y0 第三种方法最实用,可以方便的加联锁电路。

楼主:
这是考试题,所以不用考虑外部买自锁按钮,也不要考虑其它的功能,主要是考察一个学员对PLC程序扫描过程的了解,利用扫描过程来完成任务。

楼主:
用上升沿请给出程序,方法很多,主要看思路,解决一个问题思路最重要。

网友P:
单键启停我可以给出四五种方试的程序

网友Q:
我用三菱语句表解答.(列四种方式) LD X0 PLS M0 LD M0 ANI Y0 LDI M0 AND Y0 ORB OUT Y0 END 用了1个INPUT,1个M0,1个OUTPUT.(此程序应加延时防两次导通) LD X0 PLS M0 LD M0 ANI M1 SET M1 LD M0 AND M1 RST M1 LD M1 OUT Y0 END 用了1个INPUT,2个M,1个OUTPUT . LD X0 PLS M0 LD M0 AND Y0 OUT M1 LD M0 OR Y0 ANI M1 OUT Y0 END 用了1个INPUT,2个M,1个OUTPUT. LDP X0 ALT Y0 END 用1输入,1输出. 方法还有很多,看你怎么引用了.

网友Q:
我想问一下,有谁用过GE FANUC PACSYSTEMS RX3i,我在使用中发现CIMPLICITY MACHINE EDITION 5.0软件在组态90-30 CPU 364时,用3个INPUT模块,3个OUTPUT时模块,会出现红线报警,是软件计算24VDC电源错误造成的. 请问有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用VERSAPRO没有这种现象.LOGICMASTER 90软件也无这种现象.

网友R:
为什么非要用plc控制?!我建议只用继电器控制。那我另出一题:用两个中间继电器和一个时间继电器,实现继电器1通5秒钟断5秒钟 依次循环。一定要避免时间争抢的问题,记住不用plc,因为那样太简单

网友S:
LD X0 ALT P Y0 END

网友T:
人家说了只用M0,M1,M2,大家都用了些什么呀 我在加一点,第一次正转,二次停止,三次反转,四次停止,也是继电器,大家想想,可以实现的.

网友U:
我觉得用一个按钮可以实现的 ,用计数器CT就可以了呀 ,不过要在后一个让前一个复位,这个是先决条件,最后一个在控制回路控制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E:
一群不看题目的东西

网友V:
其实老五说的不错只用M0.M1.M2.但写的那个程序好像还真的行不通。

网友W:
看来没有人切入正题,这个题目要求不用PLC啊,只是用普通继电器?

网友W:
谁想知道怎样用普通继电器来实现一个按键来开关的断电器电路???我也遇到过,还好,我考出来了!我的QQ是306819846!

网友B:
TO 306819846:
    要求不用PLC吗?请再仔细看一下。

网友X(2009-08-11):
最简单明了

LD I0.0
EU
AN Q0.0
LD I0.0
EU
A Q0.0
NOT
A Q0.0
OLD
= Q0.0

网友Y:
论坛上已经有好几个贴讨论这个问题啦,去看看!

网友Z:
不会单键启停,大家还怎么混那!

网友:
说实话..感觉没啥意思的题........还不如画继电器的启停正反转作为题目好....

网友AA(2010-12-23):
很简单的问题,用PLS指令与内部计数器就好啦!

网友AB:
好贴,继续顶一下。

网友AC:
晕,,,这个还用到PLC?这个电路我几年前就自已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