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楼主(2005-10-17):
各位老师你们好: 我刚学PLC,对omron的PLC<CPM2A>60点的一个地址找20。00不到,它是什么?有什么功能?我在书上没有找到。那位老师给我解析一下 好吗 谢谢

网友A:
20.00属于输出区域;而200.00才属于一般辅助继电器区域;手册上不是都有吗?

网友B:
y一看就没好好看手册

网友C:
但是2000和20000都一样都可以做为内部辅助继电器用, 不可能找不到的. 2A我不知道用过多少了.. 联系我 QQ26335159我给你编程手册.353C的

网友D:
呵呵,能不能给我发一份编程手册哦!!我得信箱地址是: weldman@tom.com

楼主:
我没有手册,我是检修时看到的,但我在梯形图中找不到它的相应线圈附号。所以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谢谢各位!

网友E:
这个肯定是中间继电器.因为2A的最大输出地址是12.07 此接点也不是特殊接点,也许是用来标记的,又或者是其它模块的地址,要看具体的程序才能分析/

楼主:
它是程序第一个出现,是常闭,后面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没有手册。

网友F:
不可能,是不是看错了,应该是200.00

网友E:
就一个常闭的话,那就可能是代替253.13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其它的用处,不过你可以测试一下,将此删除,看是否不能正常工作了.又或者在线观察一下此位会不会"ON".然后再细查

网友G(2006-02-24):
CPM2A输入点0000-0915,输出点1000-1915,2000和20000都可做一般继电器用。

网友H:
呵呵,能不能给我发一份编程手册!!我的信箱地址是:zhangshijie8247@163.com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