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C机柜的设计模型,处理器罗克韦尔503,输入190点,数出190点。
,

楼主(2005-10-17):
各位大虾好: 公司现在让我设计一个PLC机柜,配置:13槽和7槽各一个 输入ib32 6个 输出ob32 6个 ni8 3个 输出接中间继电器两开两闭 请问: 我能设计在一个柜体内吗?(如果两面排件 ) 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因为我以前 没有这方面经验,请各位老师指点 谢谢, 我的邮箱chen963417@126.com

网友A:
一面排件都可以放下 看你柜子大小受什么条件制约了

,

网友:
你说的 柜体尺寸大概多少?

网友A:
还不知道你想怎么控制呢

网友A:
你用到什么都不知道怎么给尺寸啊

,

网友:
PLC输出 接中间继电器 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电 到接线端子 外部输入信号通过接线端子 转接到PLC 中间继电器有200个 DC24V电源一个 保险7个 空开3P一个 1P7个 地排和零排各一根 布线用线槽50宽的 排风扇两个 PLC框架两个13槽和7槽 与上位机组态连接 主要通过上位机控制

网友A:
如果两面排件 1800*1000*400的柜子 基本上满足了

,

网友:
有人建议我做成两个控制柜 ] 你帮我分析一下那种好 谢谢了

网友A:
现在不好说,因为控制柜现场摆放的位置,地方的大小,适合一面布线还是两面,总之做成两个柜子不好。我认为啊仅供你参考 做成两个柜子,就曾加了柜子之间的连线,增加了故障点。 而且运输时要分开两太柜子 而你现在的情况来说做成一个柜子也不是太大。

网友A:
我看过现场很多PLC柜是1800*2000的

,

网友:
你说的1800*2000是宽 和高吗?

,

网友:
我以前这方面的经验和见识都很少 所以我不敢轻易设计, 你的建议和经验对我帮助很大 先谢了!

网友B:
没什么啊,不过建议采用标准柜啊 还有,只要能放下就好啊, 不过还要好看啊 不然人家说,人长的好蛮好看的

网友C:
1800*2000?太大了,你用一个1200*2000*600,(wxhxd)底座100,双面开门足够了, 布线用线槽50宽的有点小了,建议端子搞成竖着排,或者横着排但是两边进线的换成80或100宽的。线径最好用美标的18awg的。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

网友:
回复:沙漠水手 问你一个很无知的问题:标准柜的尺寸是多少? 还有 AB的输入输出模块1746-OB32 1746-IB32 是不是还需要附件1942 这样是不是又增加了将近200个端子?

网友A:
标准柜 GCK GGD MCC PXT

,

网友A:
标准柜名称类型

,

网友:
那里能找到标准柜的样本? 如果你有能给我发一分吗? 我的邮箱 chen963417@126.com 谢谢了!

网友A:
你去搜GGD GCK看看吧

网友C:
1746-OB32 1746-IB32 必须配备1492系列,他本身就是电缆和端子,不需要再接端子,din 轨安装,标准柜如果是RITTAL 的可以去他的网站看看,http://www.rittal.com.cn/,世界最大的机柜制造商,国内有工厂了,如果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D:
我觉得:你的系统输入用的是32点的模块,但是据我所知,AB 500系列32点的模块没有220V的,这样以来你的24V模块没有隔离直接连接现场,对模块来说很不安全。建议更换7槽机架为13槽机价输入模块改用1746-IM16。这样如果你的柜子用800X600X2260是完全可以放得下的。但是又有一个成本的问题1746-IB32拿货价平均每点比1746-IM16低30块钱左右而欧姆龙MY2NJ继电器的价钱也比这个价位低许多,所以你也可以考虑用1746-IB32采用继电器隔离。但是这样以来800X600X2260的柜子(双面安装板)空间将非常紧张,我刚才实际看了一下也是放的下的(希望你的电源系统比较简单)。两种方案可以任选。

网友D:
另:1746-IB32不必要一定配1492预接线系统,随模块带有插针和插座,交给电装行了,VV-0.5MM完全可用。

,

网友:
回复:我爱我家 你好 !很感谢你的建议,

,

网友:
回复:我爱我家 另:1746-IB32不必要一定配1492预接线系统,随模块带有插针和插座,交给电装行了,VV-0.5MM完全可用。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不用端子转接也可以 电缆一头是插座(自己焊接)另一头是散辫子,散辫子分别 直接接到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上

网友D:
回复: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不用端子转接也可以 电缆一头是插座(自己焊接)另一头是散辫子,散辫子分别 直接接到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上 是的,完全可以。

,

网友:
谢谢 我明白了

网友E:
请问各位高工都用的是什么品牌的接线端子啊?

,

网友:
回复 strnging886: 你觉得菲尼克斯的怎么样?

网友F:
我觉得你的柜子里面东西也不多,最好做成一面柜,要便宜的话用GGD标准柜2200*1000*600就可以了,前后安装,正面装元器件,后面端子,为了施工方便,把端子竖起来安装;另外你的继电器应该是用两转换的吧,而不是两常开两常闭都要分开的那种;端子用菲尼克斯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用UK2.5B以下的,不然施工的时候会很麻烦的。

,

网友:
回复 东门之杨: 多谢了!柜内元件我已经排好,我这就传到网上,麻烦你给审核一下,

网友D:
我们常用的是WAGO。

,

网友:
文件太大不能上传

,

网友:
万可端子我没有用过 与非尼克斯及其他的品牌比较 在价格和质量上哪一个更占优势?

,

网友:
控制柜内加隔离变压器 怎么选型? 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G(2005-12-05):
看你要多大容量的了,厂家要什么牌子的,有要求吗

,

网友:
产品已经购买

网友H(2006-02-16):
我司深圳市东安电气有限公司是生产机柜的大型企业.
经常生产PLC柜.
电话:0755-83975872
联系人:游工

网友I(2006-04-02):
800*600*2100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