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恢复InTouch项目

楼主(2005-10-17):
我正在使用InTouch编辑项目的时候,计算机突然断电,当来电了开机以后,就无法打开原先编辑的项目了。请问怎么恢复呢! 在InTouch项目管理控制器中原先编辑的项目属性中分辨率由原来的768*1024变成了25*1024,而且版本变为“OLD”。双击项目试图打开,提示“请将应用程序移动到8.3路径”,直接用InTouch Windown Maker 打开,提示该项目由5.0以下版本开发,无法打开。怎样才能让他恢复呢,至少把其中我自己写的函数及其窗口恢复出来!

楼主:
顺便想请教一下,InTouch项目文件夹下各种后缀的文件各表示什么信息呢?比如,我们所创建的窗口存储在哪个文件下,我们自己所写的函数又存放在哪个文件下!

网友A:
INTOUCH 应用程序列表及属性. vers_res.ini :版本号文件 intouch.ini :intouch.exe 应用配置文件. Win00001.win :窗体源文件 Win00001.wbx :窗体备份源文件 Win00001.wvw :view 的窗体编译文件 tagnames.ndx :点索引文件 tagnames.ngk :点索引备份文件 tagnames.x :点配置文件 tagnames.xbk :点配置备份文件 ww_wdws.nbk : 窗体索引文件 ww_wdws.ndx : 窗体索引备份文件. *.oes;*.csc;*.ksc;*.nmd 为脚本程序的存取文件 *.obk;*.cbk;*.kbk;*.nbk 为脚本程序的存取文件备份. password.bin 为口令存文件.

网友A:
对于你遇到的问题: 1.需要替换 ver_res.ini 2.intouch.ini 文件 可用新建intouch 工程目录的文件进行替换。 其它的文件如窗体文件,可用 相应备份文件 替换 正式文件。 如 ww_wdws.nbk 改名称为ww_wdws.ndx

楼主:
恢复成功,多谢指教!

网友B(2006-08-12):
邓工:
    我从别的计算机上考的INTOUCH工程,在我的机子上提示“计算机(....)正在编辑,无法打开”,是什么原因?怎么才能打开?

网友A:
delete *.lok
这是INTOUCH作的逻辑锁,用于断定是否在编辑状态.

EMAIL:DENG_LP@21CN.COM
http://blog.sina.com.cn/u/1239831253

网友C(2010-10-26):
邓工您好!请教您几个问题:我的INTOUCH  有时运行VIEW时很慢,电脑配置很好的 ,另外开发版MAKER  很难打开,提示是否运行VIEW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一次电脑非法关机后就出现开发版很难打开的情况。caoxb@chinaztt.com

网友D(2015-05-27):
你好,想问一下,我也是因为突然断电,导致编辑画面打不开,一直显示读取错误("linkdefs.ini"的文件版本错误:0)  你有遇到过吗,我该怎么处理呢,谢了

网友E(2020-03-16):
引用 楼主:
恢复成功,多谢指教!

怎么恢复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替换了linkdefs.ini文件也没用

网友F(2022-03-28):
引用 网友A:
INTOUCH 应用程序列表及属性. vers_res.ini :版本号文件 intouch.ini  :intouch.exe 应用配置文件. Win00001.win :窗体源文件 Win0000...



deng工您好,我现在用intouch2020版本的打开2017的,迁移完成后打开编辑画面就自动退出程序了,而且重新打开还提示旧版本要迁移。这个问题您知道怎么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