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TR105 PT100三线制温变零点调不下去

楼主(2005-10-17):
我现在想用XTR105芯片实现PT100热电阻的电路,可是根据BB公司提供的网上资料,二线制的零点调不下去(大概是1.4V,满度还算标准),三线制的输出一直为0.6006V,且增加热电阻的输入后输出值却略微的有一点点的减少了。我试了很多次都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还望各位大虾给些指导,这个电路中有那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谢谢!

网友A:
看到您发信息说您已经自己解决了,建议您把自己的解决方法贴出来供大家分享。

网友B(2007-07-24):
我也很想知道,正在105,问题很多...

网友C:
零点1V,满量程5V.试一试吧!

网友B:
我现在想给输入信号分压,把0.5V到4.5V 的输入改为0~160mV,精度上会有提高吗,请各为大虾指点下

网友D(2007-09-04):
现货供应!XTR105UA  特价!  大量现货!XTR系列!
                  手机:13552798381
                联系人:鲁先建

网友E(2008-01-16):
 高速D/A转换器(转换速率≤10MSPS)           如:  DAC5574    TLC56**  TLC75**等

低电压型运算放大器               如:OPA2353UA  OPA360   OPA350  OPA244等

高电压运算放大器                   如:OPA129   OPA4227    TLC2272   TLE2022 等

差分放大器                               如:INA132   INA168   INA145等

仪表放大器                               如:INA118  INA116   INA128   INA155   INA326等

4-20mA电流变送环放大器      如:XTR105  XTR106  XTR115   XTR116 XTR110  XTR112

隔离放大器                               如:ISO124   ISO122

联系人:程  帆    电话:0755-83647966   13428930515

QQ:329302390     MSN:cf66132@hotmail.com 欢迎来电查询,祝商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