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授权转移?

楼主(2005-10-17):
我有在软盘上制作好的AB授权,如何转移到本本的C盘,谢谢

网友A:
找个USB软驱

网友B:
用HD-COPY将软盘的内容在硬盘上做一个映象就完了,用的时候再用HD-COPY重应判读出来写到软盘上

网友C:
得有个虚拟软盘,不过搞不好可是要把系统装死掉的,注意啊!

网友D:
你在那里,如近,我教你。我在浙江湖州

网友E:
要有软驱,USB的也可以,进入软驱执行.EXE文件,注意做好原盘备份,要用HD-COPY.

网友F:
USB软驱可以不要的,找一个移动硬盘,先在台机里把授权移到移动硬盘,再从移动硬盘移到本本。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安装成功,方法是台式机与本本互联。

网友G(2005-11-25):
如果你装了rslinx,把软盘插入软驱,直接通过rslinx\move从a移到c就可以了,用u盘也可以。或者用hdcopy再作一个授权

网友H:
AB有自带的授权移动工具,可以从软盘移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