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异步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5-10-17):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把异步电动机的转子拿去,然后正确接线,会有什么现象?? 先谢谢了!

网友A:
线圈铁心都会发热。应该是不会烧的,因为没有转子的马达感抗似乎是很大的。

网友B:
相当于变压器空载

网友C:
线圈铁心都会发热。电压太高是会烧的,如果电压适当可以用此法来烤电机

楼主:
哦,电压如果是380V的话,那是有可能会烧坏电机了!谢谢!

网友D:
想法不错,可以替代灯炮烘干法了。

网友E:
呵呵你是缠电机的吧?这样烘干确实很省事.

网友F:
如果是额定电压就会因铁心发热烧毁电机,可以用低电压干燥电机

网友G:
线圈铁心都会发热。电压不要加的太高,电流不要超过额定值,有时修电机烘干或线圈受潮会这样处理.

网友H(2005-11-23):
真长见识!

网友I:
哪家烘线圈是这样弄的啊,不敢送他家去修了

网友J:
怎么有这样的想法?哈哈!好强!

网友K:
如果真是修电机的这样搞的话,确实够狠啊,如果没有转子就像用微波炉里面没有放进食物

网友L:
没有转子时,磁路不能闭合,这时线圈电感很小,因而电流很大,是会烧线圈的,这与变压器空载及微波炉中不放东西可不一样

网友M:
 zidanz,你有试过?

真能烘电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

网友N:
我也长见识了。

网友O:
真的吗?可以这样烘电机??

网友P:
当然可以了,但是加额定电压就会冒烟了,呵呵

网友C(2006-01-17):
会产生很大的电流,发热,

网友Q:
一般加几十伏的电压时,是比较安全不会损耗电机,可以起到烘干线圈的作用。千万不可加额定电压!

网友R:
我看见修电机的就那么烘干过电机,但时间很短,很快就发烫,时间长了我猜会烧掉

网友C:
不会的,不过电流一定要掌握好----切记,切记

网友S:
我看过相关知识.低压供电在电机的维修中很常见.具体标准我记不清了.至于380供电,我认为会烧.

网友T: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我真是晕,很明显加额定电流的话,十有八九电机就烧了,但是可以考虑用低压对电机进行烘烤,我们这里遇见天气潮湿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