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关于Honeywell PKS System

楼主(2005-10-17):
关于Honeywell PKS System 能否在普通的电脑上安装?

楼主:
为什么我总在安装sql server 2000的过程中,无法进行下去.

网友A:
你用的是非正版吧。

楼主:
肯定是正版,这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可以再普通电脑上安装,你安装有问题。

网友C:
请问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你的sql server 2000是什么版本?如果你的sql server 2000是个人版的,那么在所有Windows操作系统中都能正常安装,如果你的sql server 2000是标准版或企业版的,那么你只能在Server操作系统中才能安装成功。

网友D:
Honeywell PKS System比起TPS系统稳定性如何?

楼主(2006-03-03):
差不多,还是挺稳定的

网友:
可以在普通的电脑上安装,不过要求的电脑配置要很好,内存至少512M,CPU至少2G,网卡各方面的要求也很高!

网友E:
操作系统一定是win2000 server才行

网友F(2006-04-03):
计算机配置太低的原因

网友G(2006-09-06):
好象是只能安装在WIN2000系统中,
而且要求电脑的内存大于1G

网友H:
TPS能在普通的电脑上安装吗?如果能,对电脑硬件有哪些要求啊?

网友I:
你的PKS系统是那个版本?

网友J:
大家好!我现在刚刚接手HONEYWELL PKS系统,请问在这个系统里如何完成报表?谢谢 急!!!
021-56531500-202,邵先智,sxz013@163.com

楼主:
PKS系统是2.1版本的,比较稳定,跟TPS差不多

网友K(2007-05-18):
1G内存,windows 2000 (据说XP也可以)

网友L:
必须用WIN2000英文版,SQL是HONEYWELL订制的.
内存我建议能用2G的最好.
目前运行稳定.提醒:组态下装的时候一定考虑顺序.

网友M(2007-07-10):
不会吧。我在2000系统也可以装上

网友N(2009-06-25):
PKS300 我在电脑上安装1G内存  用起反应慢  听厂家说的  仿真的话 要2G  ........HONERYWELL的系统要求不是一般啊

网友O:
当然可以了,不过要看你的版本来选择操作系统了

网友P:
应该是SERVER上安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