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S232C的传输距离是否可以达到20米左右?

楼主(2005-10-17):
(无正文)

网友A:
通讯距离和连接电缆,接口芯片的驱动能力有关的,并不是定值。我遇到过超过20M的也可以的。

网友B:
一般不超过15M,但这不是定值.

网友C:
只要波特率不高(<9600 ),应该可以.

网友D:
差不多,波特率低一点就更安全了.

网友E:
请问为什么波特率高的话,传输距离受到限制呢!! 我想知道为什么?? 请高手给予解答!!

网友F:
线路长了以后其中的电感、电容会使波形变坏。

网友G:
不行,最长为15米

网友F:
100 米也可以,4800 bit/S

网友H:
要使用屏蔽线

网友I:
加中继器;

网友J:
可以的,本厂里就有用到正好20米

网友K:
做好屏蔽线就没问题了.

网友L:
一般来说是最远15米。可是我们原来曾做过30-40米的232通讯,没有一点问题的!

网友M:
20米有点危险.

网友N:
理论上讲RS232C的通讯距离是15米。

网友O:
理论上是15M,但我试过40M也可以用

网友P:
主要就是在设置或者说是选择的时候注意波特率低点就没有问题!

网友Q:
教科书上写的是15米

网友R:
我本人曾用过70米左右

网友S:
现在人怎么了?又不是要你搞研究,严格按手册规范用,少走弯路。

网友T:
没有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