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调节回路的正反作用与气开(闭)阀的关系?

楼主(2005-10-17):
1.调节回路的正反作用和阀的气开气闭到底有没有规律可言?还是只能根据工艺.阀特性具体考虑? 2.调节回路的正反作用的标准概念?最好有个比较的例子 本人是超级新手,请大家赐教!

网友A:
就是控制理论的正负反馈,选择气开气关是根据工艺选的,不能随便的!

网友B:
先选择调节阀气开气关形式,气开式K1>0,气关式K1<0; 再看过程对象的作用方式,正作用K2>0,反作用K2〈0; 再选择控制器作用方式,正作用K<0,反作用>0,原则是使 K1*K2*K>0 以此确定K的正负,从而确定调节器正反作用。(因测量变送的系数通常为正)

楼主:
谢谢,但是里面的K ,K1,K2指的是什么系数啊?

网友C:
气开为正,气闭为负 K1 阀开大被调参数上升为正,反之为负 K2 正乘以正得正,选负调节,正乘以负得负选正作用调节器。 如下, +5*-2= -10 这就是正数乘以负数得负,选反作用调节器。

楼主:
谢谢!有联系方式吗?希望能跟你学习学习,把你们的QQ告诉我好吗? 2楼的那个K1*K2*K 来判断对吗?你指的测量变送系数是什么啊? 你们是同一个人吗?

网友C:
不是同一人,K只是调节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