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

楼主(2005-10-17):
从DCS出来的一路信号为4~20mA,现在我想通个某个硬件或是电路把这个信号变成几路或是无限的扩展成多路这个的信号,请问诸位大虾们可以提供点什么线索吗?小弟在这谢谢了!!盼复!! E-mail; cgc1109@163.com

网友A:
可以将这一路的4~20mA信号采集回来后,再通过DA输出,想多少路都可以啊,用我们的模块吧。

网友B:
购买一个信号分配器就可以了.

网友C:
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用的,其实这也好办,你在输出回路上串连一个标准的250欧姆的电阻,然后从电阻上取电压信号,你想取几路信号都可以,条件是取电压信号的装置(如果你要电流信号这里是电压/电流转换器)内阻要足够大,这个很容易满足的。

楼主:
我主要是用做电液伺服控制!就是想解决一入多出的问题 ,并且要简单实用,还要容易扩展,投入也要合理! 主要是从PCI板上出来一路信号后,经隔离变成多路这样的信号并且不能衰减。

楼主:
还有呀,我的每一路上的负载是160欧,并且都是一样的,

楼主:
TO: mingmingbaibai 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支持,你可不可以说的祥细一点,就是你的电压/电流转换器,这个是自己做还在有成品呢,还要问一声,这样做可靠吗?

网友C:
你要控制几个负载,如果少的化有现成的产品可以买。

网友D:
从DCS出来的一路信号为4~20mA,现在我想通个某个硬件或是电路把这个信号变成几路或是无限的扩展成多路这个的信号,请问诸位大虾们可以提供点什么线索吗?

编程是最简单经济的啦! 可以输出任意多路 但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有意义吗???

网友E:
1、编程方式。
2、信号隔离器多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