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c6.0怎么打开wincc5.0的项目

楼主(2005-10-17):
如题,提示说要一个项目转换器,我想知道项目转换器在哪里找?怎么使用?谢谢!

网友A:
安装wincc的时候要选择安装了才有

网友B:
先说一下,如果进行完了项目移植,这个文件就已经成了6.0了,5.1的就打不开了。如果项目没有备份的话,建议做好备份。 “开始--SIMATIC--WINCC--TOOLS--Project Migrator” 然后点下一步,选择你要进行移植的项目,然后一般情况下要把下面的“组态数据”“RT数据”“dBase归档”选择上,然后点下一步就可以了。 顺便说一下,你的机器必须安装WINCC5.1的数据库,如果没有安装的话,你可以拿一张WINCC5.1的盘放到光驱中,然后搜索“sybase”,找到文件夹以后,安装好以后就可以进行上面的操作了。如果还提示什么ODBC什么的,那么你可以不要DBASE归档,这样也可以继续进行。

网友C:
那路径应该怎么选择啊,我选择后怎么老是提示找不到archiv路径???

网友B:
路径不需要更改,当你移植完毕以后,你原来5.1的版本就已经被移植成6.0版本的了,也就是说5.1版本的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大家注意备份!

网友D(2008-04-22):
ODBC是什么,,,不移植会造成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