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什么传感器好?

楼主(2005-10-17):
有一种白色材料,宽约70MM,以100M/MIN的速度向前运动,如果在材料上任意位置有宽约5MM的黄色结块出现,要发出次品信号,用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A:
您好!我公司就是松下电工NAIS的华北地区的代理商。您的问题可以解决。并为您提供了一套高速,精确,稳定,功能强大的视觉检测识别方案。它可以通过专业的图像处理单元对采集图像进行分析与判定,可以快速完成高精度测量定位,计数分类,特征抽取,模板匹配,颜色处理,文字识别等功能。集成多种通讯协议,可以自由与各类自动化控制设备完成通讯与交换数据。广泛应用于食品,包装,制药,印刷,机械,电子,玻璃塑料制品,纺织,物流等多种行业。松下电工同时为您提供高品质,高效率的配置方案与服务。       可以直接识别产品的缺陷,不再需要另外编程,具体技术咨询可联系:       北京科恩众和工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TEL:010-82616320       FAX:010-62658139       wangyuzhi@kerntech.com.cn  王玉志

网友A:
哥们 你的问题很容易解决,传感器即可以解决问题。欢迎致电  北京科恩众和工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TEL:010-82616320         FAX:010-62658139 QQ:393592836         wangyuzhi@kerntech.com.cn  王玉志

楼主:
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材料在运行时有时会抖动.我现在用15对光纤并排使用,但也不好调整.

网友B:
光纤或者色系标都不稳定, 我的建议是考虑一下线阵的CCD视觉系统 上海世测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www.vtest.com.cn 021-52681566

网友A:
有一种单独读取颜色的色标传感器。不受抖动影响,装四个就可以。 欢迎和我联系。

网友C:
西门子很好啊。。国际名牌的呀。。。。我都是用西门子。。还有哪些控制器。

网友D:
可以选择用线阵视觉系统来检测! 我公司在应用线扫描视觉系统方面有很多年的经验,有兴趣合作请联系我!13910152462

楼主:
到底哪个更可靠?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材料的厚度不很均匀.就象我们平时用的卫生纸稍厚一点.

网友E(2008-04-28):
线扫描相机的方案好一些。

可以看看perkin'elmer的产品。

http://www.deltavision.com.cn/gs.asp?previd=500534&nowmenuid=500461

与检测物体的厚度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