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啊!!!!!

楼主(2005-10-17):
用1784-PCMK/B卡可以同controllogix5550 进行串口通讯吗?行,应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A:
要添加一块1756DHRIO模块,然后购买一条电缆1784 PCM6/B就可以进行通讯。

CreateThread:

网友:
怎么不直接用笔记本上的com口和logix5550通讯呢?只要你在RSlinx里设置对就可以了。

网友B:
用笔记本或台式电脑与controllogix5550 CPU直接连接,在RSLINX里设置一下就行了。说不清楚,你打电话给我吧。0572 2429004我姓邓,我在浙江湖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