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一个菜鸟问题:有这种机电控制器件吗?

楼主(2005-10-17):
根据低转速轴(每分钟3转左右)的圆周时间来控制多个(5-6个)继电器开合的机电器件产品.

网友A:
直接加工一个凸轮,加几个限位开关,根据你的需要,设计好凸轮形状,就可以实现你的控制要求了。

楼主:
这样是可以,但空间位置有点紧张啊.

网友B:
机械方式故障高,应该用无触点的电子开关方式,非接触式寿命长可靠性高.例如装几个接近开关来控制几个继电器.

网友B:
如负载不大----小于400mA,连继电器也可不要,用接近开关直接驱动功率开关.

楼主:
电流很大150安,且开关频率高:每转各继电器(单相)都开合二十几次.

楼主:
继电器功率输出为12V低压直流脉冲电.

楼主:
1旋转编码器能不能控制固态继电器? 2旋转编码器支持多路信号输出吗?

网友A:
旋转编码器的工作电压很低,只是提供脉冲信号而已,你可以去查查有没有相应电压等级做给定值的固态继电器。 有很多编码器是并行通信的,信号线有很多根。 我觉得用旋转编码器不太容易实现楼主的要求。可以采用接近开关。

网友C:
我看这个问题可以使用光控比较可靠。

网友B:
电流150A,每转开合二十多次的要求不算高,用DC三线式接近开关控制SSR正合适,加散热器强制风冷再留有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