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外行问题:有这种机电控制器件吗?

楼主(2005-10-17):
根据低转速轴(每分钟3转左右)的圆周时间来控制多个(5-6个)继电器开合的机电器件产品.

网友A:
你可以在轴上加装撞块,去控制若干微动开关,或者用干簧管控制,中间继电器也可。

网友B:
请问你是用在什么设备上

网友C:
用接近开关控制继电器

网友D(2005-12-20):
可以用凸轮控制装置

网友E:
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有!可是是很老式的设备上用的了,呵呵,也许您没见过,是放映机双机放映自动切换时的一种控制器件,常常出问题的这种玩意,呵呵呵,可是设计思想还是蛮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