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菜鸟问题:有这种机电控制器件吗?

楼主(2005-10-17):
根据低转速轴(每分钟3转左右)的圆周时间来控制多个(5-6个)继电器开合的机电器件产品.

网友A:
很简单啊,用接近开关啊

网友B:
我用伺服做過極慢速控制(1 rpm)用在磨床 這會考驗控制器能力 做出來有兩種效果一個像手表秒針跳躍運動 另一連續運動(看不出來有在運動) 提供你做參考

网友C:
同意火枪手的意见,不知你的继电器又驱动什么呢?如果负载性质合适,其实也可用接近开关代替继电器直接去驱动,减少一个环节,可靠性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