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剪板机设计!

楼主(2005-10-17):
小弟最近做剪板机方面的设计,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希望有大师指点! 先谢了 ! 工控的兄弟永远是最热情的 :) E-mail: edison.yu@hesse-group.com QQ:5405267 MSN:edison1011@hotmail.com

网友A:
我们可以联系 010-62632247; 我们有实际经验;方案也可以做;免费提供;

楼主:
加我的 msn 你的意思我不大明白

网友B(2009-06-09):
瑞士CYBELEC

  专业提供数控  剪   折系统

  为各大机床厂商提供技术支持, 我们的客户  有:   百超    江苏 亚威    湖北黄石    天水锻压   力丰     梁发记    等等

瑞士CYBELEC 上海分公司 为亚洲地区机床生产商提供折弯机 剪板机 专用数控系统

DNC880S DNC600S DNC600 DNC60 DNC80 等等

DNC400为专用于控制采用扭轴连杆带动滑块同步 可实行角度编程控制

电话联系方式 : 15900827253

网友C:
多大功率?

主要剪什么材料?

网友D:
(一)、工作原理及工艺动作过程
剪板机是将卷料展开并剪成一定长度铁板的机器,即将板料作定长度的间歇送进,在板料短暂的停歇时间内,剪刀在一定位置上将铁板剪断。因此剪板机主要包括铁板输送机构和剪断机构。
(二)、原始数据及设计要求
(1) 原材料为成卷的板料。每次输送铁板长度为L=1900或2000或2200 mm(设计时任选一种)。
(2) 每次输送铁板到达规定长度后,铁板稍停,以待剪板机构将其剪断。剪断工艺所需时间约为铁板输送周期的十五分之一。建议铁板停歇时间不超过剪断工艺时间的1.5倍,以保证有较高的生产率。
(3) 输送机构运转应平稳,振动和冲击应尽量小(即要求输送机构从动件的加速度曲线连续无突变)。
(三)、方案设计提示
将铁板作间歇送进的机构方案设计,可从下述两个方面考虑机构的选择:
(1) 如何夹持和输送铁板,并使停歇时保持铁板的待剪位置;
(2) 如何实现间歇送进,并能使铁板停歇时运送铁板的构件的速度和加速度曲线仍然连续,这样,送进机构的运转就比较平稳。
大致有几条途径:
(1) 利用机构中运动构件暂时脱离运动链,使后续构件实现停歇;
(2) 利用构件上一点在圆弧段或直线段上运动,使与之相连的构件实现停歇;
(3) 利用两种运动的叠加使构件实现间歇运动;
(4) 其它。
工业上常用的简单间歇机构,如棘轮机构、槽轮机构和不完全齿轮机构等,虽具有结构简单、制造方便。运动可靠等优点,但在动力性能、动停比(运动时间和停歇时间之比)方面很难满足设计要求。所以常用组合机构来满足设计要求。
(四)、设计任务及要求
(1) 根据工艺动作顺序和协调要求拟定运动循环图;
(2) 进行铁板输送机构和剪断机构的选型;
(3) 机械运动方案的评定和选择;
(4) 根据选定的原动机和执行机构的运动参数拟定机械传动方案,分配传动比,并在图纸上画出传动方案图
(5) 对机械传动系统和执行机构进行运动尺寸计算;
(6) 对执行机构进行运动分析,画出运动线图;
(7) 画出机械运动方案简图;
(8) 编写设计计算说明书。
帮忙嘛。。小弟急需。。429213941@qq.com是我的邮箱,,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