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和PLC通讯用什么协议好

楼主(2005-10-17):
我公司选用的PLC为西门子S7-300的,DCS暂没有确定,不过有可能用霍尼韦尔的PKS。目前牵扯到一个二者之间的通讯问题,由于S7-300的标准通讯协议为Profi-bus,因此我们对设备厂家都要求用Profi-bus。但问了设计院和四个DCS厂家的代表,都是异口同声地推荐用MODBUS,说是稳妥好用,对于Profi-bus也只是说能用,但不如MODBUS更通用。 根据我的知识,DCS方面必须增加一个通讯模块,对于MODBUS和Profi-bus都一样,所用的通讯介质也都是RS-485,但是对于MODBUS来说,还必须在PLC一侧增加一个通讯模块,而Profi-bus这可以直接插在PLC上使用,相对于MODBUS来讲,Profi-bus不仅节省了一个通讯模块而且也可以提高通讯速度(最快12M),而MODBUS是固定的几十K吧。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异口同声地推荐MODBUS呢?我有点想不明白,仅仅就是因为它历史长吗?还是Profi-bus是新生事物,对她不太认同呢? 盼望各位来参谋参谋,本人不胜感谢!

网友A:
DCS,PLC在网络选择时,主要考虑与选用产品兼容性的问题。每个大厂家都有自己的网络系统,在兼容其他厂家的网络时都有意无意的制造些障碍,谁愿意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在选择两家厂商产品时,网络的选择还真让人不好选择。

网友B:
通过MODBUS协议通讯,一般用于监视参数,成本较低,可以直接挂到DCS上位机串口上,通过DP通讯的话,参数可以用于联锁控制,可靠性高,但如果DCS侧没有DP接口,就需要增加协议转换的设备,成本相对高。

楼主:
对于楼上的老兄: 我查了一下DCS的介绍,MODBUS协议和DP协议现在也是通过模块挂接在现场控制站上的。如果挂接在上位机上的话,我们这个系统一共有二十多台,恐怕也不好实现。 对于S7-300PLC来讲,Profi-bus在PLC侧不再另加通讯模块,只需要在控制站增加一个通讯模块,但是MODBUS却需要在PLC和DCS侧各自增加一个通讯模块。 所以我个人认为虽然MODBUS比较应用广泛,但在此从经济性、通讯速度来讲,都不如PROFIBUS,不知我将是否在理,不当之处,望老兄不吝赐教,本人不胜感谢!

网友B:
不同厂家DCS通讯接口不一样的,尽量利用本身自带的通讯接口。与西门子PLC通讯我建议使用DP协议,最好DCS厂家也是DP协议,这样通讯就很容易了,只需给DCS提供PLC通讯卡件的GSD文件,否则可以使用anybus 网桥,实现协议转换,但价格不便宜呀。

楼主:
GSD文件是否就是有关PLC地址,数据清单,通讯速率等有关信息的文件?

网友B:
GSD文件为三个部分: (1) 总规范:包括了生产厂商和设备名称、硬件和软件版本、波特率、监视时间间隔、总线插头指定信号。 (2) 与DP有关的规范:包括适用于主站的各项参数,如允许从站个数、上装/下装能力。 (3) 与DP从站有关的规范:包括了与从站有关的一切规范,如输入/输出通道数、类型、诊断数据等。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C:
和西门子通讯,一般用DP协议的多些,而且操作也不是很复杂。不过我建议通讯越少越好,毕竟通讯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与以及实用性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网友D:
如果是西门子的成品最好还是使用Profi-bus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