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

楼主(2005-10-17):
现在笔记本电脑很少有串口的亚,usb转的问题多多,有什么好办法嘛

网友A:
对了。一定要有驱动 不然买回家了只有哭

网友A:
可以去买跟usb转串口的线 很好用的哦!

网友B:
有驱动也不一定都好用.具体原因不详.有的PLC 能连,有的不能连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用的。我用USB-COM线和西门子,三菱PLC通讯正常

网友D:
USB转串啊

网友E:
我这里有USB转串口的线,还比较好用,测试过三菱,永宏,松下,西门子等PLC。不过价格有点高。 linh8278@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