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怎么进行力控与S7200变量的连接

楼主(2005-10-17):
大虾们好,我这里做了一个项目,但是遇到了一点小问题, S7200里的地址都设置好了,力控里的变量也设置好了,但是变量的地址没有办法与S7200里的地址相连接,因为力控里的地址都是数字,而S7200里的地址如:I0.0,Q0.0,AIW4等,这该怎么连接?谢谢了!

网友A:
可以参考帮助: 比如i0.0就是字节地址选择0, 位地址选择0.

网友B:
必须用PC ACESS

网友C:
你用什么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