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以太网传程序

楼主(2005-10-17):
用GP2000系列,带一台网口的,用以太网为什么不能传程序?设置除了IP要对应还有什么要求?

网友A:
通讯设置成Ethernet方式.直接传输用以太网线1,3跳线.2,6跳线.或用交换机转接.

网友B:
如果不行,可以试试计算机与GP同一子网掩码,一般只要设好IP,网线照楼上所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