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内存字符串变量如何生产历史纪录

楼主(2005-10-17):
哪位高手知道,组态王字符串变量如何生产历史数据记录,最好能够通过历史报表查询? 难道非要在组态王工程之外另做一个数据库吗? 另外谁知道其他组态软件有没有支持字符串变直接生成历史纪录的?

网友A:
字符串变量中保存的是啥类型数据?字符串吗?请说明具体要实现的功能。

网友B:
紫金桥软件可以

楼主:
慢慢鱼,是亚控的吗? 就是内存字符串了,可以是字母、数字、汉字或特殊字符 其实这些东西与控制无关的,也不影响产品质量,可是客户就是有这个要求,也就是给产品打上标签了,我建议他们自己用电子表格做好了,可是人家死活不同同意,许多东西是做给领导看的 我目前是用存报表函数做的,只是存表,不能具体到变量

网友A:
目前组态王需要使用外部数据库来实现,如果数据量不大的话是用ACCESS 数据库就可以,而且ACCESS 数据的是微软操作系统默认支持的格式。

网友C(2005-11-24):
to 慢慢鱼:
   用数据库查询出来的字符串列,除了能供操作人员分析、查找以外,能对其进行选择、调入操作吗?例如:字符串列是一组名称,通过查询,以列表框的形式显示出来,选中其中一个,它所对应的这个记录的其他变量能同时赋值给组态王中的绑定变量吗?

网友A:
可以的,利用KVDB控件。

网友D:
VB很容易实现

网友C:
谢了!!!我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