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全波整流

楼主(2005-10-17):
三相全波整流,输出功率为DC 12V/1.5VA(给两支专用IC供电),要求电源部分有EMC(抗静电、浪涌和快速瞬态脉冲群。)由于给IC供电,所以要求电路小型化,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建议?谢谢

网友A:
输出功率为DC 12V/1.5VA 的电源很多的,没有必要用三相全波整流吧?

楼主:
是客户要求的.所以只能这样来设计

网友B:
to Yukishi: 你的主见呢?你觉得应当怎么做呢?

网友C(2009-08-26):
输出功率为DC 12V/1.5VA 的电源很多的,没有必要用三相全波整流吧?

的确没有必要用三相全波整流,客户的要求不合理.

网友D(2012-06-02):
引用 网友E:
12V/1.5VA 的电源很多的,没有必要用三相全波整流吧?的确没有必要用三相全波整流,客户的要求不合理.

同意楼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输出功率为DC 12V/1.5VA 的电源很多的,没有必要用三相全波整流吧?的确没有必要用三相全波整流,客户的要求不合理.

网友G:
直接买个开关电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