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电机用于220电网?

楼主(2005-10-18):
我有一台韩国水泵,本来适用于380伏电源,最近电源撤掉了,我听说380电机可以加电容该接到220电源上使用,小弟不会,请各位赐教! 另:电机接法为380星性接法,请问加装多大电容?对电机有无影响?功率有无损失?

网友A:
三相380改单相220是可以的,但改后功率下降到原来的60-70%,若原负载率高,无裕度,则不能带原负载长时间运行.

网友B:
用电容做移相是可以 就象上面说的实际应用效果不好

网友C:
只是看到一个这样的文章,在自助资料库中,你自己看看,但是感觉效果应该不好!

楼主:
电机只是用于循环水,原功率是780W, 如果功率下降到60%,功率为460W,可以的. 我想知道怎么改法.

网友D:
请看; http://www.ab198.com/sx.htm

网友E:
不用加电容。把星形改三角形就可以用;试一下

网友F:
一般国外的电机都可以适应两种电压,三相380v时用星形接法,三相220v时用三角形接法,可以参考一下电机的铭牌,应该有标明,所以只要改为三角接就可以了。

网友G:
dwlz说得不错,要多观察!多了解!

网友H:
用变频器

网友I:
说的对,还加什么电容,只要改为三角形接法就可以了

网友D:
"本来适用于380伏电源,最近电源撤掉了,我听说380电机可以加电容该接到220电源上使用" 也就是说楼主根本就没有三相电了,他想接到单相220电源上使用。 其实在本人2005-10-18 11:55:00发帖后 请看; http://www.ab198.com/sx.htm 楼主lxligj: 15:22:00 发帖 XIE XIE 已得到楼主的采纳。 后面的一些网友可能未注意到,楼主的帖子已隐含说出了他根本就没有三相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