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快帮忙!!!

楼主(2005-10-18):
请问高手,我想用串行编程电缆与PLC进行串口通信,我们能对与PLC进行通信的编程电缆实行带电拔插吗?急急急急!!!

网友A:
最好不要

网友B:
在通讯过程中,带电插拔很可能会烧毁通讯口。

网友C:
不可!先关闭通讯口.

楼主:
能说得详细点吗?PLC系统在运行,我想通过串口通信进行在线监控,我已经把驱动配置好了,就差编程电缆的连接了,我直接连PLC行吗?还望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CreateThread: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系列的PLC?我在ControlLogix 和 MicroLogix系列上经常热拔插串口,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D:
中国人应该说不。

网友E:
rs232串口一般不允许带电插拔, 若必须带电插拔时,应保证两个机器之间的地线是最先连通的,并且是始终连接良好的,断开时地线是最后断开的。 USB口可带电插拔就满足这个原理。

网友F:
串口可以,并口不行

网友G:
只要你关闭PLC或电脑任何一个电源再拔插,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H:
应该可以的!

网友D:
一般不可以,如果非要这样做,要保证至少串口一端不带电,不然就有你麻烦的。

网友I:
欧姆龙CXP-V4.0,V5.0和PLC仿真软件,西门子,三菱,松下等其它品牌PLC编程仿真软件,各种触摸屏编程软件,各种手册请到网站:www.jiangwenyi.com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