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助:用Pt100进行3路测温的电路

楼主(2005-10-18):
我用的是采用一个恒流源,四线制电路测炉子的不同部位温度,用仪表放大器以及普通运放对Pt100输出的微弱电压信号进行放大得到0-5伏的电压信号,送入计算机的数据采集卡,可是这样是不是要用三个电流源呢,每路用一个,另外Pt100用什么型号的,我的这种方案可行吗?谢谢了!

网友A:
恒流源电路需要每个热电阻各一个电流源。 四线制电路如果放大器输入阻抗足够高可以并联多个输出。

楼主:
周公 请问有没有必要用变送器呀? 如果用的话怎么用

网友B:
恒流源可以用一个。放大电路前做文章。

网友A:
你那个‘仪表放大器以及普通运放对Pt100输出的微弱电压信号进行放大得到0-5伏的电压信号’就是变送器的功能。

楼主:
谢谢,还想请教一下,如果我用三线制的话,是采用电桥输出的好,还是采用恒流源流过热电阻的三线制好?

网友A:
三线制通常采用电桥输出的好。 ‘恒流源流过热电阻’一般直接接热电阻或者采用四线制接法。

网友C:
有速度要求吗?好像见过有一种模块,可采集6-7路pt-100,输出串口信号,用起来应该简单些。哈哈,忘了是那家了,没法挣中间费,有点郁闷。

网友A:
许陆孙: 你说‘恒流源可以用一个’,能介绍一下怎么在‘放大电路前做文章’吗?

网友D:
加一个恒流源分配器怎么样?

网友E:
看响应时间要求了,我设计的时候一般都是用模拟开关直接切换,ADC量程选择合适的话,连运放都免了。

网友B(2006-01-06):
周公
你好!很久没来了。我的是四通道PT100温度测量记录仪。用一个恒流源,测温范围为-50度-350度。在整个测温范围内的误差不超过0。5度(可以做到0.3)

网友A:
‘四通道PT100温度测量记录仪。用一个恒流源,’——电子开关转换接四通道PT100?

网友B(2007-06-12):
温度测量记录WWW.DYCHIN.COM

网友A:
采用计算机技术采集多通道数据,为了降低成本,基本都是共用后级放大器和A/D 转换器,前边使用电子开关或者直接使用继电器转换通道,其实还是巡回检测。 我经常在想:热电阻这个预热过程是不是必要?没有自热以前检测是不是也可以?各位不妨出出主意。

网友A:
压力传感器省掉预热我还没想到,我觉得热电阻应该可以

网友A:
人家说东你说西,这里肯定不留你。 再是又叫我看见,还得让你一边去。

网友B:
我设计的恒流小于0.1mA,不需要预热,3秒不到点,换下一个通道.可以理解为巡检.但稳定性很好,而且传感器引线长度不影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