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请问InTouch9.0各种功能是否需要不同的授权?

楼主(2005-10-18):
请问InTouch9.0的各种功能是否需要不同的授权? I/O点数限制,SPC、SQL管理器、Quick Fouctions、报警应用程序、配方管理器,是否都需要不同的授权?还是一个授权除了I/O点数限制外,功能都可用? 因为我现在在用30天的那种授权,似乎所有功能都可用。但实际项目定的是1000点授权,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功能都可以用?

网友A:
请问30天的授权和临时授权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I/O点数限制,SPC、SQL管理器、Quick Fouctions、报警应用程序、配方管理器:使用带io的intouch 运行版. 30天的授权是临时授权中的一种。到指定的日期就不能使用。 需要把系统时间调回到指定日期内才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