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请大家帮忙!!!急!!1

楼主(2005-10-18):
PLC系统在运行,我想通过串口通信进行在线监控,我已经把驱动配置好了,就差编程电缆的连接了,我直接带电连PLC行吗?还望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还是不要这么做

网友B:
一般不建议这样使用的,不过要是真的要用也是可以的. 但是插拔的频率不能太高不然有可能会会烧串口的 !!!

网友C:
电脑关了就行了,

网友D:
rs232串口一般不允许带电插拔, 若必须带电插拔时,应保证两个机器之间的地线是最先连通的,并且是始终连接良好的,断开时地线是最后断开的。

网友E:
做好接地,接入时至少要有一方面断电,线缆接好后再打开电脑比较好,但仍存在少许风险

网友F:
也行,只不过操作时要小心点.我也经常这么做

网友G(2006-01-21):
完全多余的考虑!

网友H:
最好小心点,因为带电插拔很容易把串口弄坏

网友I:
我来发表的建议,当然带电是不好的,但是有时候没有办法,我经常
带电拔的,我也没有烧坏过什么,可能我运气好吧,但我在通讯的时候
或者在监控的时候,我是不会拔插头的.这可能内很重要吧!

网友J:
完全可以带电插,不过扒的时候最好关掉电脑运行的PLC程序,否则可能产生一个错误的信号!

网友K:
串口不支持热插拔,这是常识!

网友L:
带电插拔容易烧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