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bus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5-10-18):
我用modbus协议向保持寄存器读写浮点数,浮点数是32位的,而06功能码只能写入16位数,请问怎么才能写入浮点数?   还有消息桢的3.5个字符的间隔应如何实现?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我觉得可以用功能码16来完成。

网友B:
这个看你下面的设备了 如果是标准的IEEE754就可以了,直接写两个寄存器,如果不是参考说明进行响应的处理。

网友C:
可以用06功能码分两次写入16位数据,组合成一个浮点数。也可以用16号命令一次写于多个寄存器。

网友D:
3.5个字符的间隔根据波特率的多少来确定具体的时间值,采用定时器的方式,超过这个间隔则认为帧结束

QQ:10815405  MSN:xiahj@163.com

欢迎交流

网友E(2005-12-03):
放大10倍传输,解释时在还原。

网友F(2006-03-09):
都是高人啊,收益非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