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菜鸟的问题

楼主(2005-10-18):
我刚刚毕业,接触西门子的PLC,感觉学习上有点困难,想找一些设计好的关于S7-200的程序学习,请问那位仁兄可以帮帮小妹呀

网友A:
这些例子有很多,你到书店买关于西门子PLC的资料,上面都会有一些例呈。

网友B:
是妹子吗?是的话我帮你

楼主:
当然了 我都说了 不过我知道你肯定是个色狼了 呵呵呵 开个玩笑

网友C:
先买一本西门子的教程(如:深入浅出 西门子S7-200),看明白了,然后再找一些实际的工程,自己动手编一下,遇到难题了说出来,大家再帮你。

网友D:
先看例子可能不好,还是先看一点书,了解基本的东西在看实例.

网友E:
买一本系统手册比较好点,上面有详细的例子,200RMB一本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现在在看S7-200的系统手册 总感觉云里雾里的 也看了几个例子 可是还是有的晕, 我自己尝试着编过汽车转向灯控制之类的小程序, 可是当我拿到一分实际的图纸时我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不知道着手点在那 在输入与输出点上我也总是查不完全 所以就想到请大家帮我出出主意了

网友F:
了解用户的需求,要非常详细。只有你知道达到的目的,才能找到解决的方法。所以,先不要看别人的程序,先了解需求。

网友E:
S7200首要的是搞清楚内存结构和数据类型和寻址方式,这是S7200不同别的PLC的地方,然后才是具体的指令理解。至于学的怎样,看悟性了

楼主:
哦 就是 我感觉S7200的内存结构和寻址方式挺别扭的 特别是内存结构,我老是搞不明白

网友B:
谁说我是色狼啊

网友B:
那到图纸后不要一开始就想着程序 首先明白你要做的是什么,熟悉一下工艺要求, 都用的什么东西 逻辑关系是怎么样的 画一画流程图。

网友G:
楼上说的不错,很多人就是工艺还不清楚,就开始编程了,结果发现大的方向就错了,还得从头再来

网友H:
是学习的话,先编一个简单的程序,或想一个简单的控制问题,提出来大家一说,就明白了。 一个实际的控制,也可以分解出简单的问题;如楼上几位所说,关键是明白要作什么。

网友I:
了解工艺要求----总结出控制策略-----转换到程序流程图----再去考虑具体细节的指令编写---调试

网友J:
三菱PLC教学软件FX-TRN-BEG-C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软件,   本人是学校老师,准备在学校机房安装此软件,但却运行不了,每次运行时都说“内存不足”,我们机房是网吧式的无盘系统,我想请问哪位高手知道,在无盘系统中这个软件能否发装?

网友K:
我有一个自编小程序,需要的话,我可以寄给你。QQ:332585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