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工及各位高手三菱F54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5-10-18):
有一FR-F540-7.5KW风机用变频器,不带负载时显示及操作正常,输出电压也是三相平衡的。可带负载运行时在启动二秒钟左右就显示EOC1,实际运行不足三个月。我换了三个检测电流的白色元件,故障还是一样。估计是哪一部份故障要怎么修?或者哪位维修人士用得着便宜卖掉也可以。

网友A:
卖给我吧13806129595

网友B:
首先确定风机没坏,再检查参数设置是否合理(特别是参数“0”及“3”),参数恢复出厂值试,可先试小电机,看电流是否正常。

楼主:
已恢复出厂值,接小电机也跳,只是运行的时间稍长点 二手变频器配件网多少钱要?发站内信息给我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