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0-18):
我的工控机下挂了2组ddc(lon总线)设备,再挂一组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江湖告急;请高手赐教

网友A:
2组ddc(lon总线)设备??? 几个ddc?? 每个DDC都是lon接口的?? 再挂肯定没有问题,关键是软件部分的配置支持不!!!

楼主:
一组大概10个节点,150m,2根lon线过去;一组大概5个节点,2根lon线过去,50m;我现在想在五个节点的那段延长150m的lon线再增加一个lon节点;软件没问题,还有很多余量;我担心那么远,会不会因为干扰连不上;如果不行,把这跟线直接挂到工控机上,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1、整理清楚整个网络的拓扑结构; 2、在出现问题之前加终端电阻和中继器; 3、调试过程中调整终端电阻和中继器的位置; 4、添加强力设备,例如loytec的路由器等。

楼主:
谢谢,听你这么说,我心里有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