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进行变频器的减速时间的设定

楼主(2005-10-18):
变频器的减速时间是一个可以设定的量。那位这方面的专家可知道,这个量应该如何正确设定,有没有一定的原则。它的大小反映的是电机或所带负载的那些特点,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变频器减速时间初始值在10~30秒不等,先不要管它长短,运行变频器后,如果减速时出现过压故障可以适当延长,或者根据经验设置一个数值,风机类惯性大的负载(110KW以上)一般在200秒左右,不过一般情况下超过400秒很少,有的变频器具有模糊逻辑加减速功能,如果不能确定加减时间长短,可以选择此功能,它会自动根据负载的需要调整相应的加减速时间,这个功能只有在V/F方式才有效!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下不起作用,选择这个功能,模块的损坏率将降低很多!

楼主:
瞿先生 你好 谢谢你的解答,从你的意思看,变频器的减速时间的设立就是为了要防止减速时出现过电压,从而保护整流模块。是这样的吗。

网友B:
要看应用:如果要求变频器“减速时间”很短而负载惯性大则要加装制动单元。如果“减速时间”没要求是多少而负载惯性大,则最好采用“惯性停车”,一给信号变频器即停止输出,电机靠惯性运行至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