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有时不能强置

楼主(2005-10-18):
有一S7-300,在强置窗口敲入正确地址,被告知地址错误,显示红色,不可以强置。 请大虾们指点一下,在此感谢。

网友A:
肯定不是正确的地址。还有种情况,你输入的地址虽然在其系统内是正确的,但是你已经用某个符号比如“启动”代替了,那么你却可以输入“启动”2个字。我的个人网站:http://plc.123ye.com欢迎光临!

网友B:
输入输出不能强制,谢谢

网友C:
强制功能好像针对特定的CPU吧,不是所有的300都支持

网友D:
确定程序中没有对该变量复位,如果是DB变量要先建立DB,再下载道plc.

网友E:
我估计有两点: 1、你在强置的地址中超出了CPU本身的硬件影射地址! 2、在变量监视的数据太多! liuyin@well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