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伺服电机所配电源问题

楼主(2005-10-18):
各位师友,大家好。我要用一个24VDC,120W的直流伺服电机,带驱动器。给它配一个什么电源呢?开关的还是线性的好?多大功率比较好呢?我想初步选择线性电源(朝阳电源吧),打算要个200w的,但是150w的200w的差价很多,还是请大家多指教,只要够用了,便宜一点的好。

网友A:
线性电源接触得不多,如果是开关电源,150W肯定小了。

楼主:
谢谢刘老师,如果是开关电源的话,多大比较好?

网友A:
开关电源如果带感性负载,要留出比较大的电流裕量,建议200W。

楼主:
再次感谢刘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