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 火电厂 中速磨煤机 存煤量的测量

楼主(2005-10-18):
看了论坛以前相关煤料位的测量 都是采用仪器仪表的。 我现在需要用软测量的方法检测中速磨煤机中的存煤量。 查阅文献,多是球磨机存煤量的软测量方法,没见有关中速磨的,为什么? 中速磨中存煤量的软测量是怎么做的? 希望有哪位老师能指点一下

网友A:
你所说的软测量是指什么?

楼主:
就是说 我想得到存煤量 但这是很难测得的 于是找出与之相关的,可以反应它的可测量 再加以推导得出最终我想要得存煤量

网友B:
JDDE-8型智能电耳变送器通过安装在现场的特殊结构的传感器(采用进口专用传感器芯),接收球磨机发出噪声,经屏蔽电缆传送到仪器,转换为数字分贝指示,同时输出与分贝值成比例的4—20mA电流信号,分贝值与磨内物料填充量成反比,正比于研磨体与物料的重量比,因此它能定量地测量磨机负荷的大小。操作员可根据磨音的高低控制各种入磨原料的流量,从而实现磨机负荷的控制,如连接自动化系统则可实现球磨机的自动化控制,使磨机产量最高,电耗最低。JDDE-8型智能电耳变送器还有饱磨空磨声光报警装置,可提醒操作员及时处理。 三、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100—140dB 探头阻抗:600Ω 频率范围:20--20000Hz 探头与仪表的距离:≤100m 输出信号:4--20mA(声强输出信号) 显示误差:±0.2dB 工作时间:24小时连续 环境温度:-10--+550C 环境湿度:≤85% 电 源:交流220VHz 重 量:1Kg 安装尺寸:76mm×152mm(竖) 四、技术特点 1、数字显示,直观清晰; 2、采用进口专用传感器芯组成的单指向性全密封传感器,密封性优良,不怕粉尘和水汽,经适当处理,可用于淋水水泥磨,而且探头指向性好,可防止邻近磨机干扰; 3、灵敏度高,无漂移; 4、显示值不受研磨体和衬板摩损的影响: 5、具有空磨饱磨声光报警; 6、可从面板输入报警限值。 五、适用范围 本仪器适用于水泥、冶金、电力、化工等工业行业的各类球磨机,尤其适用对水泥厂生料磨、水泥磨、煤磨等开路和闭路粉磨系统磨机产量进行自行控制,使磨机运行在最佳工况。

楼主:
对 你所说的是利用球磨机内存煤量的不同,钢球振动产生不同的信号音频信号,我查阅的文献也多是如此。 我现在迷惑的是针对中速碗式磨煤机,存煤量的软测量应该怎样进行呢。 老师能否在这类磨煤机方面指点我一下,谢谢。

网友C(2005-11-23):
联系南京东坤科技,网址:www.njdongkun.com 郭涛:13851613962  FCY系列粉位测量装置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已在许多电厂的中储式粉仓粉位测量中长期稳定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