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现在那种伺服电机在定位方面有优势

楼主(2005-10-18):
请问各位大虾,现在那种伺服电机在定位方面有优势

网友A:
请看下述网页中的讨论: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80559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80559&page=2 现在某些厂家推出兼有"步进"和"伺服"两种特点的电机,如: 日本“东方马达株式会社”的 αSTEP 步进电机 日本“欧姆龙公司”的SMARTSTEP交流伺服系统 中国“深圳步进”的ECOSTEP伺服电机 这些电机 既有步进的优点:高速度定位,静止时有足够的保持力矩,没有微振。 也有伺服的优点:不怕失步,能瞬间输出较大的额定力矩! 同时也解决了步进的低频震动问题!

网友B:
TO:亦云人云先生: 上述伺服好像也有很多缺点吧,比如 伺服电机的价格,步进电机的性能。 又比如,既然是步进原理,震动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是轻重而已等等。 不过,上述电机我没有具体使用过,只是推断,或许不是这样也不一定。哈哈哈哈。

网友C:
“既有步进的优点:高速度定位,静止时有足够的保持力矩,没有微振。   也有伺服的优点:不怕失步,能瞬间输出较大的额定力矩!” 个人经验,高速度定位,静止时有足够的保持力矩,没有微振基本没错,至于说到不怕失步,不能说不对,不过与伺服还是不能比,关键在于后面那半句,“能瞬间输出较大的额定力矩”,伺服一般来说,瞬时扭矩可以是额定扭矩的几倍。 低频震动可以算是没有了,即使在0.5rpm的速度下,也很稳。

网友A:
to 沈阳老宋: 不过,上述电机我也没有具体使用过,只是看资料后推断; 当然也需要利弊权衡,例如: 1.既然结合了步进和伺服的特点,价格必然不会很低. 2.静态定位做好了,电机转速恐怕不如一般伺服来得高.

网友D:
呵呵,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安川的骏马系列,这系列的电机就是步进和伺服结合的电机,它的缺点就是只能单轴控制,只能数字量输入,但是价格不贵,额定转速3000转

网友B:
骏马好像也不是很便宜吧?

网友E:
高速定位和精确定位不能兼得!! 2楼说的电机都是精确定位的!

网友F:
高速高精是第一難 及慢速是第二難 但都可以用伺服搞定 我都做過
高速高精 伺服加減速機 可以搞定 也有很貴的伺服可以做(不是DD馬達)但控制器是一大關鍵
及慢速我做過磨床當時客戶要求0.3rpm(連續運動非跳躍式運動)用伺服(直傳) 關鍵也是控制器

网友D:
能比安川ii型的便宜个不到1000块钱吧,呵呵

楼主(2006-01-12):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教,伺服电机和矢量电机在精度上到底能好多少

网友G:
比起步进的话,伺服还是很有优势的,定位精度高很多,额定转速高,加速能力快,过载能力强(不会造成丢步),力矩速度曲线非常好,功能也强大。骏马代替高端步进是很不错的选择,价格也差不多,因为伺服选100W的话,步进要往上几个功率段才能达到相同的性能,因为它怕过载丢步,呵呵。

网友H:
也是哦..但是听你们说的那种步进伺服结合的电机好象也不便宜啊..以后伺服肯定是越来越便宜,特别是各个经济型号的,就是那种只有位置控制的...肯定能取代步进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