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温度传感器配西门子热电阻模块

楼主(2005-10-18):
我用西门子温度传感器Ni 1000,量程为-30到130度,实际应用时,总感觉没搞明白,例如总的量程是多少,PID调节时归一量化又用多少数值来除呢,我现用2950来除,再用395做量程,温度和实际差不多,但这不是我们搞技术的目的,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西门子温度传感器Ni 1000,哪有它的资料,请帮忙

楼主:
上网查呐,西门子的东西还是比较公开的.S7-200系统手册上也有讲.

网友B:
温度传感器,无非是热电阻和热电偶,RTD材质分:PT385,PT392,PT672;TC分T,E,J,K,R,S,B,N,C。在PID以表的菜单上选择一个相配的型号就OK了,还要算什么啊!比如:你的传感器是RTD(常用PT392),表上传感器输入选项,选PT392,就行了。其他参数在按要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