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不采用漏电保护器能否防止人身触电

楼主(2005-10-18):
我认为不能保证,你们说呢?

网友A:
就是采用漏电保护器也不能完全防止人身触电.

网友B:
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现在称为TN-S系统.他的工作零线和保护地线是分开的.当设备出现故障时,故障电流经保护地线流出,致使前面的断路器跳开以达到保护的目的.如果不加漏电断路器,当设备对地绝缘电阻较大,漏电电流较小时,断路器不会跳开.所以这时不能防止人身触电.理论上说加了漏电保护器后应该比较安全.尤其漏电电流在15毫安以下的可能更安全一些.

楼主:
应该说三相五线制是比较先进的和成本高一些的.真没看出他比三相4线制好在那里.有高手再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C:
多一道保护,这也看不出来。 当然不管你怎么加保护,也不能彻底防止人身触电,不然为什么要求必须电工操作呢

网友A:
在电路与设备正常的情况下.三相五线制和三相4线制一样.但一旦出现故障.三相五线制的好处就显现了.安全规定总是以人为本.

网友D:
即使用漏电开关也不能保证人身安全,希望大家共同宣传,普及电安全知识,记得中学的物理老师,有个灯泡坏了,让我们去换,大家都怕电着,我去换时,老师说,底下垫凳子,单手旋下灯泡,再单手拧上,安全换完好,老师说为什么是安全的?老师说:因为你不回和强电之间形成回路。单手作业,手和手之间不会有回路,脚有凳子隔离也不会。这一课给我深刻印象。使我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知道怎样对待强电。 做强电的记住,不要让身体和强电形成回路。安全第一。

网友E:
TO大家是朋友 工作零线和工作地线有什么根本区别吗?为何接地还要接零?可以详细的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工作零线和工作地线的共同点是都接地.工作零线是与变压器的中性点相连的.工作地线是与大地相连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小的电阻和电压.

网友F:
工作零线有电流,工作地线在没有漏电的情况下没有电流!

网友G:
其实3相5线制的零线和地线在变压器的出发点是相连的 就是说都是和接地体联在一起的 但是出去以后是各自分开的 楼上的说的也有道理 如果3相总电流是平衡的 那么总零线是没有电流的 但是作为保护来说有单独的地线的优点是显尔易见的 大家应该了解如果3相4线的话你的电机外壳为什么单独接地呢?

楼主:
呵呵,有意思.其实我感觉大家心理都比较明白.就是用词没有个统一的标准,作为电工的常识问题.可能大家道理都明白就是用词不是很统一.其实着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只是沟通上的问题.比如说三相五线制中就不可能有保护接地的说法.应是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然后做重复接地.在三相四线中零线和地线是一根线叫法就无所畏了.大家说呢?

网友H:
在电源做星型连接中,三相绕组的末端连接起来的公共点叫中性点.从中性点引出的线叫中性线.中性点接地叫零点,从零点引出的线叫零线.在220\380线路里,当三相负载不平衡是会引起中性点位移会造成有的相电压很高,有的很底,对电器设备的运行很不利,有了零线可以防止这样的事故发生.

楼主:
楼上所说零线就是为了三相电压平衡.对220v的用电设备有好处?对于保护人体触电方面也不是太先进?

网友H:
零线是为了防止三相负荷不平衡引起的中性点位移,有了零线系统可以获得380伏和220伏两种电压.若采用接零保护还要将零线接的,这就叫做接零,或重复接地.在低压系统中接零的效果比接地好.但是若同一台变压器不能接地和接零混用.

网友I:
工作零线是有工作电流的(没有绝对的平衡),如家里的洗衣机,三根线,保护零线接外壳,完全靠保护也不可靠,绝缘击穿电流未达到上一级开关动作值时,设备外壳会带电,保护零线也是有可能断的。

网友J(2006-01-26):
不能单纯地考虑这种情况,还应综合考虑到保护的范围

网友K:
很难做到人不触电

网友L:
触保器的保护原理和接零保护的原理不一样。TT系统即三相四线体制的弊病在于一旦零干线断线,采用接零保护的设备外壳会带电,而且相电压会变成线电压,给人身和设备带来危害。而TN-S系统即五线体制就没有这种弊端,因为从变压器中心点引出的两跟线同时断的可能性很小。触保器是利用线路有漏电时,零序互感器得到感应信号使机构动作切断电源的,所以穿过触保器的中心线对地绝缘一定要好,否则容易武动作。因此是否采用互感器要视现场的环境而定。

网友M:
 请教各位关于接地的奇怪问题!
各位朋友大家好!本人初次来此论坛,希望能和各位较个朋友,彼此交流一下经验。
请问各位朋友,知不知道到三相五线系统中,三相电流不平衡,总零线电流在30a左右,测量接地线约8a左右的电流随负荷变化而变动。没有零地混接,也没有设备漏电,我还没有测量接地电阻,不知道接地电阻变高有没有影响?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接地线会出现电流?是不是和零点电位漂移有关系?还请各位朋友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L:
可能是电网中的单相负荷太大,或是某些设备的外壳绝缘不好。

网友M(2006-02-25):
谢谢!我感觉也是这样,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你们公司的零线电流和接地电流呢?我感觉可能是零点漂移造成对地电压,而产生的电流,如果处理不好那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

网友N:
可以防止人身触电

网友O(2006-12-25):
请问各位高手,我家的零线和火线用测电笔试都带电是怎么回事,但所有电器都能正常使用.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P:
你能保证安全的

网友P:
楼上的,你家的零线是不是断了,

网友Q:
   “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不采用漏电保护器能否防止人身触电”

1、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分开,就是为了实现漏电保护,克服了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采用漏电保护拒动的缺点;
2、“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不采用漏电保护器”,就失去了意义,和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一个样;

网友R:
三相四线迟早被3相5线彻底淘汰

网友S:
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现在称为TN-S系统,他与TN-C系统的区别就是将工作零线与保护地线分开,这样做更好的提高了设备漏电时,保护开关的动作可靠性,同时,大大减轻了设备外壳保护接零时,零干线断路时,设备漏电对人体的伤害性.现在虽着城市电网的不断改造,TN-S系统渐渐要取代TN-C系统

网友T:
我用TN-S-C任何系统都有优缺点,还要以人为本安全用电,按规章操作,提高警惕。

网友U(2008-07-13):
保护接地线在当地接地和重变压器引出有区别吗?

网友V:
“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不采用漏电保护器”,就失去了意义,和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一个样;

网友W(2010-04-16):
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他们的三相五线制和咱们目前国内使用的有很大的区别,就是他们的零线和地线相碰的时候断路器会立即跳闸,我发现国内的断路器倒没有,而且他们的地线在进入用电单位以后要和金属水管相接。

网友X:
楼上他用的就是漏电保护器!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相碰必然是会动作的!形状和断路器相同就是多出个试验按钮。输入地线(保护零线)与金属管相连就是保证了减小金属管接地电阻,国内不做是有它的考虑。

网友Y(2012-06-02):
对:今天真好关于即使用漏电开关也不能保证人身安全,希望大家共同宣传,普及电安全知识,记得中学的物理老师,有个灯泡坏了,让我们去换,大家都怕电着,我去换时,老师说,底下垫凳子,单手旋下灯泡,再单手拧上,安全换完好,老师说为什么是安全的?老师说:因为你不回和强电之间形成回路。单手作业,手和手之间不会有回路,脚有凳子隔离也不会。这一课给我深刻印象。使我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知道怎样对待强电。 做强电的记住,不要让身体和强电形成回路。安全第一。 内容的回复:

说的很对表示赞同

网友Z:
引用 网友A:
就是采用漏电保护器也不能完全防止人身触电.

网友AA:
先说两句稍离题的话:三相五线的提法并不正确。在IEC标准和我国国家标准中,是找不到三相五线的内容的。因为所谓的“×相×线”中的“线”,是指在正常情况下通过电流的导体,如相导体(L)和中性导体(N)。保护导体(PE)由于在正常情况下并不通过电流,所以并不算作“×相×线”中的“线”。例如,按接地不同划分的TTTN-CTN-C-STN-S系统,不管是4根导体还是5根导体,按供电系统划分均属于“三相四线”制。工控论坛是国内影响力较大的论坛,楼上不少是长期从事电气工作的行家里手,应不至于混淆。

网友AA:
楼主提的应该是TN-STN-C-S系统中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即俗称漏电保护器)作电击防护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今年61日开始实施的国家标准GB50054-2011《低压配电设计规范》中已有明确的规定。下面,摘录该规范的相关条款。

5 电气装置的电击防护

5.1 直接接触防护措施

V)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附加防护

5.1.12 额定剩余动作电流不超过30mA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可作为其他直接接触防护措施失效或使用者疏忽时的附加防护,但不能单独作为直接接触防护措施。

这即是说,在防止直接接触电击的措施中,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是一种后备保护措施,其主保护措施为5.1条款中的(Ⅰ)~(Ⅳ)(请查看规范的原文);或者说,不能只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作为防止直接接触电击的唯一防护措施。

网友Q:
1、电力系统广泛采用的保护方式有三种:

1)保护接地

2)接零保护

3)漏电保护

网友Q:
2、保护的原理各不相同:

1)保护接地原理,等电位连接,限制漏电设备外壳对地电压在安全范围内;

2)接零保护原理,把漏电故障扩大成短路,利用短路保护;

3)漏电保护原理,用检测剩余电流的方法,检测漏电流,实现漏电流mA级的灵敏保护!

网友AA:
下面,继续摘录该规范的相关条款。

5.2 间接接触防护的自动切断电源防护措施

(Ⅰ)一般规定

5.2.1对于未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电气装置  4-41部分:安全防护 电击防护》GB16895.21的规定采用下列间接接触防护措施者,应采用本节所规定的防护措施:

1 采用Ⅱ类设备;

2 采取电气分隔措施;

3 采用特低电压供电;

4 将电气设备安装在非导电场所内;

5 设置不接地的等电位联接。

网友AA:
5.2.13  TN系统中,配电线路采用过电流保护电器兼作间接接触防护电器时,其动作特性应符合本规范第5.2.8条的规定;当不符合规定时,应采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这即是说,在防止间接接触电击的措施中,采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是非常有效的,但也并非是唯一防护措施。

网友AA:
为了让大家对规范5.2.13有更进一步了解,下面摘录该条款的条文说明:

用一般的过电流保护器(熔断器、断路器)兼作间接接触防护电器最为经济简单,应优先采用。如过电流保护不能满足本规范式(5.2.8)要求时,采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最为有效,但都需设保护导体.

网友AB:
引用 网友K:
很难做到人不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