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的启动

楼主(2005-10-18):
高压电机(1800kw)的启动,有多台电动机,由于电网容量较小无法直接启动,用变频器合适吗?0512-58878171

网友A:
合适 就啊费用高

网友B:
如果不进行调速,用软启动就可以,如美国的某品牌(10KV),当然还有你的电机的电压等级为6KV,4.5KV还有别的更加多的方案选择. 如果要调节速度,还可以选择串级调速装置。 还有很多传统的方案。

网友B:
如传统的星-三角就是很好的方法啊。

网友C:
可以用变频器 gnxx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