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上银导轨

楼主(2005-10-18):
小弟做设备时需要采用直线导轨,有人推荐上银(HIWIN)的,型号:HGW25P,HGW25H,HGW25C,请问阿拉伯数字后面的P,H,C代表精度等级吗?是的话价格相差多少?不是的话又是代表什么呢?因为急需订方案,盼各位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A:
我们是代理010-62632247 。82673200我们可以给你好价格

网友B:
p,h,c代表信号输出方式

网友C:
是精度 不懂别瞎说 价格相差10个点 C级(普通级)最便宜\P级(精密级) 是哪个省的 不是我们附近的不要找我,几根不够运费的.

网友D(2005-12-05):
当然是精度了,上银的价格以H级为标准,C级=H级*.9,P级=H级*1.1,滑块上的标识应是HGH25CAC,HGH25CAH(方形滑块)卖H级滑块一定要注意,一部分人在销售时用C级滑块充做H级的。如不上台子检测是看不出来的。如问他则说那个C则是说是指CA,此等纯属瞎说。大家买时H级以上精度的上银导轨时一定要看滑块的标识。

网友E:
其实导轨的精度就是一个方面,安装的好与否直接影响机械运转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