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电度角的概念

楼主(2005-10-18):
感觉对电度角理解的不是很透彻(电角度) 请高手解释一下好么? 谢谢先。

网友A:
是不是三相交流电,三相的电角度差都是120,是这个意思吗? 我也没搞清楚这个概念,它和空间角度的关系。 请知道的前辈指教指教!

网友B:
这和空间角没有什么关系,电矢量不是一个明确的空间矢量

网友C:
电角度是指交流电u=UMsin(wt)中,正弦波的角度,对于工频而言,每个周期是20毫秒,即360度的电角度,对应20毫秒时间,1度电角度对应20/360毫秒时间

楼主:
似乎在电路上有 但是当时似乎就没理解

网友D:
模拟电子好像学过,就像zsbs说的那样把